耦合电容的接法

楼主(2013-07-23):
请问这个电路中C53是起耦合作用吗?那为什么不是正极接前一级的输出端,负极接下一级的输入端呢?这样反着接电容不会烧掉吗?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!

网友(点评):
怎么接都可以 两边电平相等

网友A:
极性电容的方向必须顺应直流电位高低摆放,可能是你后级的直流电压高于前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极性电容的方向必须顺应直流电位高低摆放,可能是你后级的直流电压高于前级。

可是电流不是从前一级传递到后一级的吗?怎么后面的还比前面的高呢?

网友:
带极性的电容反接会漏电或烧坏的,如果你确定电容前面电位高,那这个电容就接反了,至于是图错了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,就请大神出来分析下吧。

网友B:
同个器件里的不同part,供电情况应该是一样的,不存在高低问题。个人觉得电容接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同个器件里的不同part,供电情况应该是一样的,不存在高低问题。个人觉得电容接反了

肯定没接反,这个与BISS0001一样的,接法也一样,别人的参考电路是这样,不是接反了

网友:
    我也看到有图是这样反接的,不知原因

坐等狗狗发力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同个器件里的不同part,供电情况应该是一样的,不存在高低问题。个人觉得电容接反了

如果不存在电位高低之分,那正反是通过什么来判断的呢?

网友:
    坐等高人分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如果不存在电位高低之分,那正反是通过什么来判断的呢?

前后级,电流方向乎?

网友:
    个人认为,如果都是交流信号的话电容左右都可以接正,如果有直流信号在LM324 3脚为正 经过反向就是负,要不就是电容标示错误,就是个无极性电容,用错了符号。一般谁用电解电容来耦合啊?

网友:
    .........这个.....这个要好好看看电容的移相作用了,你可以仿真一下,也可以实测,急性电容正接会180度倒相,可以看波形

网友:
    斑竹大神显灵给分析分析啊

网友:
    初看之下,楼主的这个电路是两极放大的作用,经过放大后级的电压比前级的电压高,那么 C53 的正极电平比负极电平高,所以就这样接

网友:
    看来大神一直忙线中啊。查了下楼主提到的BISS0001芯片的说明书,参考原理图确实是“反接”的,以下是我的一些想法,不知对否,请拍砖。

运放一般开环增益较大情况下,两个输入端有虚短的特性,也就是正负输入端的直流电位近似相等。以下为楼主提到的IC说明书中的一段话“利用运算放大器OP1组成传感信号预处理电路,将信号放大。然后耦合给运算放大器OP2,再进行第二级放大,同时将直流电位抬高为VM(≈0.5VDD)后,将输出信号V2送到由比较器说明OP2的直流电位为VM=VDD/2高于OP1,所以隔直电容的正级应该朝向直流电位更高的次级运放,电容的正级是对着直流电位高的一面的。

另外,我在网上搜到了一个信号放大器的原理图,发现耦合电容也是反接的,感觉和上面的图原理上比较类似,但是这个可以明显的看出直流电位和耦合电容正负极的关系。

网友(2013-10-07):
实测一下吧!  看看到低哪边高

网友:
看来坛内做Pir有关的越来越多了
第一级是直接耦合的正向放大,它输出Vmax 不大于0.375VDD,c53才会反接的
U10-b被配置成了交流耦合的反向放大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