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Allegro 16.5补丁

楼主(2013-07-23):
小弟最近安装了allegro 16.5,但是shape操作的工具栏只有一个island的图标,进入“view”--“customize toolbar”--“commands”--“shape”后也只有一个island的图标可选,在网上查了查需要安装一个补丁就行了,貌似是替换allegro.exe,请问哪位大虾有哇,分享一下呗,多谢了!

网友:
我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,求解决办法

网友(2013-09-03):
我的也是这样,有人知道么?

网友A:
    我用的16.6版本的,不清楚16.5版本、、要资源的可以找我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4-09-25):
    请问楼主有解决办法了么?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了

网友B:
    果真替换allegro.exe快捷方式后就OK了

网友(2014-11-13):
引用 网友B:
果真替换allegro.exe快捷方式后就OK了

    我也换了,怎么没成功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16.6版本的,不清楚16.5版本、、要资源的可以找我。。。。。

    你好,你有16.6的安装程序和破解,补丁吗。我QQ59143066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