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以太网电路中的鲍勃史密斯电路

楼主(2013-07-23):
我想请教下,鲍勃史密斯电路中大电容与外壳地相连有什么作用呢?只是增强EMI吗?对ESD及surge有什么影响呢?

楼主:
求狗粮啊

這個你們也知???一定是啃骨的黃金獵犬洩密!@_@
狗大陪女儿呢,狗粮的没有
狗大外出了,哈哈

网友:
找到一坨以前狗大吃剩下的,希望你能喜欢...

被要求换1/8W电阻和3kV电容
我也看到过这样的说法,我们做一个美国的客户,他们认为斯密斯电路是以太网设计的“圣杯”,之前我使用了1/16 W的电阻和2KV的电容在测试GR1089时电阻被打坏了,导致线间阻抗不在时150ohm,被
我也被史密斯骗了,现在我也把那4个75欧姆的电阻改成52.3欧姆

网友:
高压电容是防雷(一般是1000pf2kv)

楼主:
我是想问高压电容接外壳地和不接外壳地功能上有没有区别。

网友:
如果外壳地不接电容,那么一旦外壳有电荷,或者有瞬间交流高压,那么这部分就没地方释放。

网友:
很早就听过这个牛人,今天有幸看看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