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R9886D

楼主(2013-07-23):
我用FR9886D从12V转5V,如果我直接从VOUT上供入5V的电,钽电容C1容易爆,大家说是什么原因?如果解决?

FR9886D

FR9886D

网友:
输入的钽电容C1容易爆很正常。 钽电容过压能力很差。
电源的输入的浪涌很容易使钽电容击穿的。

网友:
比较迷糊啊,从Vout输入5V电压,Vin端的钽电容C1会爆? 如果是C2会爆容易理解,是由于C2的耐压值只有6.3V,从Vout供5V电的时候Spike Voltage超过了6.3V

网友:
不知道内部工作原理,无与变压器原理差不多的话那就易懂了。

楼主(2013-10-28):
这个问题,我忽然想到,会不会是这样的:VOUT上供入5V的电时,电流通过L1,然后对C1进行充电,这个过程中L1积攒了一定的能量,当电容充满时,电感积攒的能量释放,VIN上的电压增高,超过了C1的承受极限,最终被干掉了。

网友A:
    弱弱的问一下,这是DC-DC降压芯片吧?
2脚VIN输入;3脚LX输出;
在VOUT处供入5V的电?

网友:
    不错  暂时还不会 继续努力

楼主(2013-12-01):
引用 网友A:
    弱弱的问一下,这是DC-DC降压芯片吧?
2脚VIN输入;3脚LX输出;
    在VOUT处供入5V的电?

产品需要,也要从从VOUT直接供5V

网友(2014-01-04):
    我也用过这外芯片,但不会呀,你可以把C1改为电解电容22UF/50V

网友B(2014-03-28):
    为什么要用胆电容啊,用陶瓷电容好啊,看看本站,讲得不错。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85605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产品需要,也要从从VOUT直接供5V

这个时候需要隔离……

网友:
    你为怎么不隔离呢

网友(2014-06-17):
引用 网友B:
    为什么要用胆电容啊,用陶瓷电容好啊,看看本站,讲得不错。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85605-1-1.htm ...

是啊,那个帖子讲的很详细,陶瓷电容的特性有目共睹,为嘛大家都不用呢?要么你是学生,要么你做的产品,不计较成本,所以才会这么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