将PADS9.3的文件转化为AD文件后,字符串丝印的大小发生变化

楼主(2013-07-23):
如图,在pads中的丝印导入AD09后变小了,请问各位大侠知道怎么修改,或者怎么设置让其和原来的大小一致。

AD09

AD09

PADS9.3

PADS9.3

楼主:
尺寸如图。

网友A:
首先按Q改变一下单位,现在是毫米。把它变成mil的单位,然后就是这个图片上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按Q改变一下单位,现在是毫米。把它变成mil的单位,然后就是这个图片上的

我图示的单位都是mm,AD和PADS里都是,你的意思是?

网友:
你整体修改一下 就可以啦   难道不知道方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图示的单位都是mm,AD和PADS里都是,你的意思是?

你把它改成和PADS里面的大小不就一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