将PADS9.3的文件转化为AD文件后,字符串丝印的大小发生变化

楼主(2013-07-23):
如图,在pads中的丝印导入AD09后变小了,请问各位大侠知道怎么修改,或者怎么设置让其和原来的大小一致。

AD09图纸

AD09图纸

pads图纸

pads图纸

楼主:
尺寸数据如图

PADS中尺寸

PADS中尺寸

AD中尺寸

AD中尺寸

网友A:
正常现象,改回去不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常现象,改回去不就行了。

主要是想问问有没有一个比列,修改的老是感觉和原来的大小不一样。

网友:
若字体和尺寸改成一样,还感觉有差异,那应该是软件显示上的差异,不必太在乎。我也是每次转好PCB图之后,再修改丝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