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几个模棱两可的问题请教!

楼主(2013-07-23):
各位大侠,请问在pads中有网络标号这个概念吗?如果有在哪可以添加网络标号呢?我学习PADS好像一直都是使用页间连接符,没找到过网络标号工具,因为这个事和同事吵了几次了,在我的概念里,页间连接符就是网络标号,不仅可以将本页图纸中的两个端子连接起来,还可以将同一个设计中的不同页图纸间的两个端子连接起来,是这个意思吗?

     第二个问题是:我看到一块板子,本来是一个CAE封装,但是由于管脚太多就拆成两个部分来做,但是到了PCB封装中又是一个PCB封装,请问这怎么设置才能这样?或者怎么操作才能这样?本人比较笨,请耐心的给出具体步骤,大致步骤也行!真心感谢!

网友A:
第一个问题:我的看法是任何一根连接线都有网络标号,连接符只是表示不同地方的两个线是连在一起的,个人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,不必太纠结了。
第二个问题:一个原件的CAE封装可以是有很多歌GATE的,每个GATE就是一个图形。但实际PCB封装只能有一个。操作是在新建原件时,添加多个GATE,每个GATE分配不同的CA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问题:我的看法是任何一根连接线都有网络标号,连接符只是表示不同地方的两个线是连在一起的,个人觉 ...

能给出简单步骤吗?我搞了一下午都没试出来啊!急死人了!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给出简单步骤吗?我搞了一下午都没试出来啊!急死人了!谢谢

可我不会贴图啊,你加我QQ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我不会贴图啊,你加我QQ吧

我刚刚试出来了,我发现要先建立几个门,例如A门、B门、C门,然后对这些门进行编辑保存就行了,是这样吧?谢谢你啊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刚刚试出来了,我发现要先建立几个门,例如A门、B门、C门,然后对这些门进行编辑保存就行了,是这样吧? ...

恩,是的,不客气

网友:
    PADS是没有网络标号这个概念,只有一页的我多久直接这样了,别的业也又的话就用页间连接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