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负片层设置问题

楼主(2013-07-23):
最近刚从allegro阵营转到pads阵营,画了几块板都用的是正片层,但是发现正片层画板,平面层处理效果挺差的。问下PADS设置负片层需要设置哪些?
首先 setup里layer里plane type 选 SPlit/MIXED 然后PLANE AREA画铜皮
后面检查时还需要设置什么吗?求高手帮忙解答
还有PADS做负片层时怎么设置过孔或器件anti pad 大小? PAD STACK里好像没有

网友:
你这个不是负片,只有CAM plane是负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