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5pv210上电顺序是怎么控制的

楼主(2013-07-23):
原理图上有一根控制线XPWRRGTON,默认上拉。它同时连接到其他的电源芯片(内核1.1、1.2,io3.3)。如图1
这根线为高时,几个电源芯片同时开始工作,怎么实现上电的先后?还有为什么需要上电顺序?

图1

图1

网友A:
这样没有先后顺序啊,一起打开了。加个RC电路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没有先后顺序啊,一起打开了。加个RC电路可以。

dc芯片有一定的延时,如图1.eup3412。芯片的要求如图2,可以看到延时值>1ns并不是定值,那么利用dc自身的延时应该可以满足要求。。话说回来,上电顺序倒底有什么作用?除了省电,我不知道它到底还有哪些好处。。

网友B:
上电顺序不是为了省电,是为了CPU能正常启动工作;如果上电顺序不对,那就要按一下手动reset才工作。你的设计没有上电顺序,也没有符合datasheet的要求,即使可以上电工作,也不代表是对的,在样板的时候,可能不一定能测得出了,大批量生产的时候,就往往会出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电顺序不是为了省电,是为了CPU能正常启动工作;如果上电顺序不对,那就要按一下手动reset才工作。你的设 ...

正常启动工作?哪些地方有讲的资料。。电源的设计是按照友善之臂开发板上的来的,如图3.。。自己做的开发板出不了3.3v电源,从外面引得3.3v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正常启动工作?哪些地方有讲的资料。。电源的设计是按照友善之臂开发板上的来的,如图3.。。自己做的开发 ...

你相信三星还是相信友善之臂?如果是三星出的官方开发板我就敢抄,其他的开发板一定要弄明白先。

网友C(2013-08-27):
同志,一切ARM芯片都是有上电时序的,只是有可能你不在意,或不在乎,实际上上电顺序是有的,210上电时序在210的手册里面有说明,友善的这里并没有问题,你的出不了3.3v电源得看你的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同志,一切ARM芯片都是有上电时序的,只是有可能你不在意,或不在乎,实际上上电顺序是有的,210上电时序在 ...

嗯,电路是参照友善的开发板。。再检查一遍电路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电顺序不是为了省电,是为了CPU能正常启动工作;如果上电顺序不对,那就要按一下手动reset才工作。你的设 ...

楼主,上电顺序可以测出来么?我的这块板子电源不正常,外接的3.3v电源,jlink识别不了s5pv210

网友:
上电顺序应该控制在设计者的手里,所以是可测的,甚至是可预测的。

网友D(2014-01-18):
lz的板子可以工作吗?

楼主(2014-03-28):
引用 网友D:
lz的板子可以工作吗?

没有,,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没有,,

我画的板子也是用那个管脚来控制上电的,主频可以跑在400M,高了上不去。
你的能启动吗?降频试了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画的板子也是用那个管脚来控制上电的,主频可以跑在400M,高了上不去。
你的能启动吗?降频试了没?

3.3电源出不来。。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和调试工具?

网友(2014-04-27):
引用 楼主:
3.3电源出不来。。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和调试工具?

Ubuntu  啊, 硬件就一个万用表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