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画板不能打过孔问题

楼主(2013-07-24):
          在画板的时候按“Shift+左键”不能打过孔,Output Window提示“Constraints blocked final connection to pin, via or wire.”请问是什么问题,在此之前是可以用的,我有用原理图“ECO TO PCB”,没有其它的操作,请知道这个问题的朋友帮个忙,谢谢!!

设置

设置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设置设定了结束走线锁定不能连接到PIN和VIA。一般结束走线是按住CTRL键然后点击鼠标左键。你看一下TOOLS/OPTIONS选项ROUTING里面的右边有个Unrouted path doule click,看看是不是这个的问题

楼主:
这个设置应该没问题吧?在DRP模式有效,在DRO模式是无效的,应该不是这里的设置

网友A:
右键--End Via Mode--End Vi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右键--End Via Mode--End Via

是这问题,我就没必要问了,谢谢!

网友(点评):
别人都是好心 是不是都要客气一些

网友:
    文件上传吧,方便别人找问题

网友:
    还有你的问题描述数局限于少数几个网络还是全部?

楼主:
    谢谢,其实是没有板框,之前的操作都可以,我开始也没注意这个问题,现在学习阶段,出了很多乌龙的问题,真是麻烦你们了,那个回复,我很抱歉,后面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了,再次谢谢你们!!!

网友(点评):
嗯嗯,知错能改。善莫大焉。 坛子交流需要良好的态度!大家共同进步!

网友:
    没有把button层加进来吧

网友:
    同楼上 应该没有把button加进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