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盲埋孔的问题?

楼主(2013-07-24):
本人从事PCB设计工作,一直没有用过盲埋孔,所以不知如何设置过孔层对啊,是不是1-2、3-6、4-7、7-8这样设置的啊?

网友:
常见的8层一阶盲埋孔设置是:1-2,2-7,7-8,1-8

楼主:
嗯,谢谢你了啊,一阶表示什么意思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,谢谢你了啊,一阶表示什么意思啊?

一阶板,一次压合即成,可以想像成最普通的板
二阶板,两次压合,以盲埋孔的八层板为例,先做2-7层的板,压好,这时候2-7的通孔埋孔已经做好了,再加1层和8层压上去,打1-8的通孔,做成整板.
三阶板就比上面更复杂,先压3-6层,再加上2和7层,最后加上1到8层,一共要压合三次,一般厂家做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阶板,一次压合即成,可以想像成最普通的板
二阶板,两次压合,以盲埋孔的八层板为例,先做2-7层的板,压好, ...

学习了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阶板,一次压合即成,可以想像成最普通的板
二阶板,两次压合,以盲埋孔的八层板为例,先做2-7层的板,压好, ...

我想问一下,拿二阶为例,2-7层的埋孔是用什么方法做的呢,机械钻孔还是镭射,我看好多都是8mil的钻孔。还有,压上1和8层后,1-2层,7-8层的盲孔和1-8层的通孔是怎么样的流程制作的,我一直做通孔设计,想尝试一下盲埋孔,但是对相关制程还不是很了解,可否详细解释一下呢,或者有没有什么资料供学习一下的,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