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该如何解决呀!

楼主(2013-07-24):
这个该如何解决呀!

网友:
楼主 你是怎么操作才产生这个问题  总要说明下吧

网友:
之前遇过 记得不太清楚了  你选中模块 右键 是不是有个打散的

网友:
    需要打散模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中文板的PADS????

网友:
    选中复用模块,打散复用模块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楼上正解。打散模块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