针对鼠标框选不同大小的过孔,分别进行替换-replace_via

楼主(2013-07-24):
1,load("replace_via.il" "wang66jin")
command : replace_via
2,启动命令后,框选某区域内的过孔,在form窗口中选择需要替换的过孔类型,“replace to ”后写入要替换为的过孔类型
3,命令栏中提示不同类型过孔数量。虽然不常用,但批量替换过孔的情况下操作相对简单些。

网友A(2013-09-03):
这个功能是可以操作出来,但不对啊,

网友A:
上图,重新试了几次,确认是可行的,谢谢楼主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图,重新试了几次,确认是可行的,谢谢楼主!

要替换为的VIA必须是你库里的 我没有在程序里新建VIA

网友(2013-10-30)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个功能是可以操作出来,但不对啊,

    不用SKILL 怎么操作呢

网友:
    这工具好用,非常感谢!

网友(2015-05-12):
    谢谢分享,正需要呢

网友(2015-11-26):
在Allegro16.6下,有时候可以用,有时候点击replace后没有任何反应。
有人有类似现象吗?

网友:
分享总是应该赞扬的

网友(2016-02-03):
    很容易死當....

网友B:
    樓主:
    可否將其指令設定為多次使用,每次更換一次就需再keyin一次有點麻煩.

网友(2016-05-10):
    z这个是什么版本的啊

网友(2017-10-20):
    为啥看不到

网友(2017-12-04):
引用 网友B:
樓主:
可否將其指令設定為多次使用,每次更換一次就需再keyin一次有點麻煩.

你要如下图选中,然后在replace就可以了

网友(2018-07-13):
提示我不能下载,为什么呢?

网友(2021-11-03):
不行   死done

网友:
要板子里有想要换成的via才可以replace,并且之后不可以直接切换命令了  所有命令都要先done再执行下一个命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