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个棘手问题,求大虾们解决

楼主(2013-07-24):
在ROUTER里面,元件和过孔是虚的,走线正常,LAYOUT里面也正常,求解决!!!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锁定了

锁了?怎么解决

网友B:
    透明化了吧。按T 还是O来的,不记得了 都试试吧

网友:
    解锁,选中它右键就有解锁命令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透明化了吧。按T 还是O来的,不记得了 都试试吧

     ,非常感谢,按T,,

网友C:
    这样挺好看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样挺好看的啊

不好吧

网友:
    不单router里面可以这样,layout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啊,我经常这样开看走线,再按一下就回到原来的样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