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我看下下面的代码错在什么地方,谢谢!

楼主(2013-07-24):
    我最近在看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的FPGA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开发指南这本书,下面的代码是本书的第第一章的第三段代码,我使用QII 11.0WEB版本无论如何无法正确编译,总是提示10559错误,请各位高手帮我看下问题所在,谢谢!

library ieee;
    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entity counter8bit is
ort(int ,reset,enable: in std_logic;count_out: out std_logic_vector(7 to 0));
      end counter8bit;
        architecture counter of counter8bit is
             signal count_in: std_logic_vector( 0 to 7);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process(input,reset)
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it until rising_edge(inpu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reset='1'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in<=(others =>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 enable= '1' 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_in="11111110") 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in<="0000000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in<=count_in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proces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counter;

    lInfo: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Info: Running Quartus II Create Symbol File
            Info: Version 11.0 Build 157 04/27/2011 SJ Web Edition
        Info: Processing started: Wed Jul 24 14:43:41 2013
            Info: Version 11.0 Build 157 04/27/2011 SJ Web Edition
            Info: Processing started: Wed Jul 24 14:43:41 2013
    Info: Command: quartus_map --read_settings_files=on --write_settings_files=off penlvji -c penlvji --generate_
Error (10482): VHDL error at counter8bit.vhd(12): object "input" is used but not declared
    Error (10559): VHDL Subprogram Call error at counter8bit.vhd(12): actual for formal parameter "s" must be a "signal"
Error (10482): VHDL error at counter8bit.vhd(10): object "input" is used but not declared
Error: Quartus II Create Symbol File was unsuccessful. 3 errors, 0 warnings

网友:
    这个错误信息给的还不够明显?

楼主:
    但是我看了line12,没找到错误啊

网友:
    你的输入接口只有int ,reset,enable。"input"信号在哪里呢?

网友:
    object "input" is used but not declared
你先把这句话翻译了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