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G CPU核心板和底板分离设计的EMC问题

楼主(2013-07-24):
各位有没有用过核心板和底板分离设计,两者通过邮票孔连接,发现底板的地线变成了辐射天线。核心板和底板地线仅有两个孔和底板相连。

网友:
这是设计核心板的时候出现了问题,以后在设计核心板的时候最好相隔十几个脚的时候留一个地,既然现在成这样也就只能这样了,把底板好点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