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面试遇到三道题,各位帮忙看看怎么做?

楼主(2013-07-24):
1.设计一个100倍的信号放大器,从0.01V交流放大到1V。
2.一个1KHZ的方波信号,发到100米远的地方,载波用315M,请画出电路图。
3.用硬件实现一个定时器,间隔5秒红色LED灯闪一次,请画出电路图

网友(点评):
这么难啊!!!!

网友(点评):
不会!最近我也在面试,面了四五家了没人让我做题。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这样的公司 不去也行。实在没太多意思。

网友:
临场发挥确实挺难得

网友A:
1,3比较简单,第一个用运放搭一个电路,第三个用555芯片搭一个不是很难 面试不会太苛刻的只要知道方法就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,3比较简单,第一个用运放搭一个电路,第三个用555芯片搭一个不是很难 面试不会太苛刻的只要知道方法就好

三个我都不太懂,你能传个图上来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三个我都不太懂,你能传个图上来吗?

去网上搜搜就好了,挺多的。我手上暂时没有合适的图片

网友B:
1,3模电书上找,第二个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,ASK的OOK调制到是用过,FSK就不清楚了

网友(2014-04-28):
把1K的方波信号调制到315M的VCO中发射出去就行了

网友:
这个不难,难的是要在短时间(的时候做出来)这个考验熟练度啊,呵呵!这样的公司一般没有什么多大意思的。

网友:
1、用一个双运放,做两级放大,两级都是10倍。
2、这个简单的就是无线发射模块的应用,模块种类很多的,有可能还要与单片机通讯,稍为有点麻烦。
3、用NE555做一个定时器即可,这个很简单的,网上找NE555的应用电路即可。

网友:
做什么产品的公司,要考这种题目?难道是研究院?

网友C:
1,画2个运放3角型,然后写上输入0.01 输出1v 。
2,画个方波 写上1kHz ,然后画个圆圈 写上混频器,然后 写上输出315M Hz
3,画个时钟写上定时器定时5秒输出低,3.3v接上led,串个490欧电阻,连到定时器。

网友(点评):
聪明人啊! 这会让他哭

网友:
这个我表示 我也不会

我没做过FR、运放电路, 没接触过。

至于第三题,我表示没用过计时器,不过大学的时候学过(但是记不住了),目前一般都是使用CPLD,写个程序就可以了。

所以对于我来说 太难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1,画2个运放3角型,然后写上输入0.01 输出1v 。
2,画个方波 写上1kHz ,然后画个圆圈 写上混频器,然后  ...

呵呵,,这也可以?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呵呵,,这也可以???

我就这个水平没有办法,只能这样,以前还被问过8051C 看门狗程序怎么写,我当时就写,设置看门狗定时周期,在程序主循环里面对定时器清零,结果被人说不会。我也承认我不会8051C,呵呵,平时都是外置个reset ic 2个gpio连接到ic而以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就这个水平没有办法,只能这样,以前还被问过8051C 看门狗程序怎么写,我当时就写,设置看门狗定时周期 ...

呵呵,,好吧,,我以后面试时候,如果不会做,,也这么干。。。总比说不会好,,你说是吧,,

网友(2014-07-18):
都是面霸来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呵呵,,好吧,,我以后面试时候,如果不会做,,也这么干。。。总比说不会好,,你说是吧,,

个人觉得这样回答已经很好了,说明原理就行了。具体电路,只是时间问题。

网友(2014-09-01):
报一下公司名字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,3模电书上找,第二个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,ASK的OOK调制到是用过,FSK就不清楚了

FSK也差不多的,现在一般都是用GFSK,相位噪声会好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