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完成后各元器件的ID号无法分配,请高手帮忙!!!

楼主(2013-07-24):
原理图完成后,编译CDB成功后,封装也显示成功了,但是各元器件的ID号还是不显示!怎么回事啊???

网友A:
package成功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ckage成功没?

成功了啊!我觉得可能跟一个问题有关,就是我是在原来的原理图上修改的,所以有些原来的器件已经有ID号了,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呢?

网友B:
改动后就要再次package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动后就要再次package。

我又重新package了,也成功了,可是还没有ID号。是不是要把原来的删除呢?应该如何操作呀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又重新package了,也成功了,可是还没有ID号。是不是要把原来的删除呢?应该如何操作呀?

你运行Packager之后,如果没有错误,Packager窗口不会重新出现,在Output侧边栏中,会显示Packager的运行日志;

如果在你点了OK之后,Packager窗口重新出现,说明有错误,检查运行日志,消除错误,直到像上面描述的那样正常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