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片ddr芯片地址线等长

楼主(2013-07-24):
    哪位大侠看下如图地址线的等长怎么做比较好,
第一种方法:CPU到U1和CPU到U2一组.
    第二种方法:CPU到U1和U1到U2一组.
    哪个正确啊?找不到关于这的Guideline等相关资料。

网友:
    DDR几?2和3的走法不一样的

网友:
    96脚的是DDR3吧,那地址线就走菊花链比较好了,(CPU→U1→U2)。

楼主:
    是DDR3,是走菊花链的啊。菊花链已经走好了,我想知道的是做等长时候设置等长怎么设置好。从哪个点开始设置。这是等长的两种设置方法。上面是点到点不一样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DDR3,是走菊花链的啊。菊花链已经走好了,我想知道的是做等长时候设置等长怎么设置好。从哪个点开始设置 ...

理解错意思了,我说的是走线的拓扑走菊花链,你问的是等长的规则怎么设置。设置规则第一种比较好。(CPU→U1,CPU→U2。)如果你DDR挂得多的话,用第二种那样分段等长到后面误差会越来越大,肯定就不满足等长要求了。

楼主:
    呵呵 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但是不能确定哈

网友:
    很简单的东西啊!地址线有CPU出来分左右2边然后再分2头
    这个玩意上周才让公司的新人在练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