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GERBER后sm006028层有异常焊盘出现

楼主(2013-07-24):
求救,刚导出一份GERBER文件,sm006028层正常焊盘上还有一团团的其他焊盘,不知道是从哪里出来的,用pads CAM那里看是正常的,不知道是哪里配置有问题,还是CAM设置有问题,CAM我试过9.5和10.1版的,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    那些多出来的是底层的元件吧,你仔细看看。并且那些元件阻焊开窗设置的值比较大。

网友:
    并且你顶层元件的丝印没有输出吧?

楼主:
    嗯,顶层元件的丝印,这个刚才复制出来时漏掉了。焊盘重叠,你的意思是有元件阻焊开窗设置大引起的吗?

楼主:
    jimmy大侠有没有高招,请赐教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