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

楼主(2013-07-24):
这是个mic的放大电路,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,请各位高手指教!

网友:
这图很眼熟啊

网友:
是很眼熟啊

网友:
可以参考模电里面关于功率放大器的分析.....

网友A:
看到这个图,看来RK很火!

首先看一下C177和R131,
这是兼容设计,当贴C117为差分输入,贴吧R131时是单端输入.
但后面的放大是一样的.

R195,R130是MIC的偏置电阻.
C176是耦合电容.

重点在后面放大电路.
初看像是推挽放大电路,其实不是.
(上面那个三极管不是8050)
上面那个三极管是输出偏置电路,
可以想像作一个电阻.
先不看C182和C170.
电路简化后就是最简单的电压串联(?)负反馈放大电路.
C162电源噪声补尝.
C170与R193一样为反交流反馈.
输出静态工作点约为1/2电源电压.

网友:
听了5楼的,感觉还是不清楚,可以讲详细点不

网友(点评):
模电课本关于功率放大器的章节好好看看就懂了......

网友:
一看就是RK的原厂资料了,请问楼主是做平板电脑的吗?

网友:
应该这样看 右边的就是麦克分基本电路,左边是三极管放大电路?
这个三极管这个不知道怎么看,以前没有用过。
电容并联三极管两端查了下说是防止共态导通-上下管同时导通的情况

网友B(2013-09-27):
引用 网友A:
看到这个图,看来RK很火!

首先看一下C177和R131,

我想问下为啥用三极管当电阻用?这么设计处于什么考虑?

网友:
上管是做恒流源用的,下管是放大用的。

网友:
看来 R K 很火了,到处都是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想问下为啥用三极管当电阻用?这么设计处于什么考虑?

用镜像电路作为有源偏置

网友(2016-10-11):
路过,找混响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