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ad9差分线添加两过孔时,过孔间距问题!

楼主(2013-07-24):
     问题描述:
       我用ad summer 09 对已设置查分对的TX+和TX-的拉线时,按数字键位+;同时添加2个过孔,而此时2个过孔的阻焊层间距少于10mil;违反规则。

   请问如何通过设置规则,在查分线拉线添加2个过孔时,这2个过孔的间距能自动大于10mil??????

网友:
    不用去纠结这问题,孔与孔的间距多大,只要不干涉且保持板厂能做的间距就行,阻焊的话如果有做塞孔也就不用管了,规则设置下也不会报错了。走线时换层还是直接放过孔吧,不用+ —号换层放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