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指教,每次走线都要输入宽度,pads是有记忆功能的呀

楼主(2013-07-24):
    pads  走线时输入W宽度20可每次走线都是10每次都要输入宽度,pads应该是有记忆功能,都会记忆上次输的宽度,请问怎么设置,是哪里出问题了?

网友A:
    中间那个6改成你想要设置的线宽;前面是最大值,后面是最小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中间那个6改成你想要设置的线宽;前面是最大值,后面是最小值。

    可能我还没表达清楚吧,这个设置我知道,比如中间值是6,那走线时就会是6,但我想把某一段走粗,就输入宽度10,我再走下一个网络时又回到6,还有就是输入W时应该上面会显示上次输入的10,可我的是空白,就得重新输入,不知这样能不能懂我说的意思

网友:
    在rules里设置Class或者net的clearance 设置trace width就可以了,同2楼那样设置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可能我还没表达清楚吧,这个设置我知道,比如中间值是6,那走线时就会是6,但我想把某一段走粗,就输入宽 ...

我明白楼主意思,我觉得你应该是用惯了AD  AD确实可以保存你上次布线的宽度,但是pads不行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明白楼主意思,我觉得你应该是用惯了AD  AD确实可以保存你上次布线的宽度,但是pads不行的。

    楼猪说的记忆功能我在刚开始装9.3和9.5的时候发现有过,后来就不知道怎么不见了。估计是哪里的设置问题。现在还没发现。期待高手解决。

网友(点评):
有的吗?我一直都还没见过 你找遍所有设置都没见到?

网友D:
    Router里面有记忆功能,输入w,滚动鼠标中间的滑轮即可出现历史输入值,ok确定。layout好像没有这个功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猪说的记忆功能我在刚开始装9.3和9.5的时候发现有过,后来就不知道怎么不见了。估计是哪里的设置问题。 ...

确实没看到,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有用过这个。后来没有了。但是影响不大,我也就没在意。

网友(点评):
是的 其实很多线都是不需要变线宽的 如果实在需要的话 可以另外设置规则的嘛!AD 我知道是可以保存的 如果调整为10mil 以后布线 就一直保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明白楼主意思,我觉得你应该是用惯了AD  AD确实可以保存你上次布线的宽度,但是pads不行的。

pads是有的,我之前的就是那样,重新装了一下软件就不知哪里设置有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Router里面有记忆功能,输入w,滚动鼠标中间的滑轮即可出现历史输入值,ok确定。layout好像没有这个功能。

就是router里,不知怎么就没有记忆的功能了,以前都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猪说的记忆功能我在刚开始装9.3和9.5的时候发现有过,后来就不知道怎么不见了。估计是哪里的设置问题。 ...

    是呀,期待高手解决,不然太麻烦了!

网友(点评):
不会麻烦吧 很多线都是固定的 只是电流大的需要改变线宽

网友:
    针对不同的网络设定不同规则就好了啊,这样还没有那么容易出错,手动设置很容易出错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