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检测连接性OK,但导GERBER显示连接有问题

楼主(2013-07-24):
请教下高手,在导gerber文件时(平时很少导gerber文件,对导gerber不太熟悉),碰到导GERBER显示连接有问题,是如何解决的,在pads检测判断是没有连接性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菲林资料删除后,重新出菲林应该就OK了

请问,是把PADS CAM里面的document删除后,重新再导一次吗?是这个意思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如果还不行的话,你不要导入CAM模板自己一个一个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再不行的话就是你的原件设置有问 ...

我刚才删除后用无模命令重新导入了,再导出gerber还是会提示错误,你说的元件设置问题,是指哪里?请指教下,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菲林资料删除后,重新出菲林应该就OK了

我怎么没看到天天加班回复的......  难道是隐身

网友:
对啊,我的回复呢?是不是电脑感染病毒了。

网友:
   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弄的

网友:
    对于你进行规则检查时,应把所有的层打开,然后全屏显示,再进行检查,这时的检查才是准确的,也就是说,规则检查只会检查当前显示屏所显示的内容。

楼主:
    是哦,奇怪,天天加班的回复昨晚还在呢,
规则检查时,是全屏显示的,

网友:
    旁听一下,没遇到这问题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