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串扰——容性耦合电流问题

楼主(2013-07-24):
1金币
在Eric 的Signal Integrity: Simplified 书中关于近端的容性耦合饱和电流的幅度计算公式为:Ic=1/2*1/2*Cml*v*V,
where:
Ic = the capacitively coupled, saturated noise current at the near end of the quiet line; Cml = the mutual capacitance per length (C12); v = the signal-propagation speed; V = the signal voltage; 1/2 factor = comes from half the current going to the near end and the other half to the far end; 1/2 factor = accounts for the backward-flowing noise spread out over 2 x TD;
我对后面的这个1/2不是很懂,不知道时间2*TD就要除以2,感觉在2*TD时间内电流没有变化都是1/2*Cml*v*V。不知哪位高人能解释一下否?不甚感激啊

网友A(2013-12-10):
悲剧了,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帖子却没人回。楼主你现在搞懂了没有,小生表示同不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悲剧了,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帖子却没人回。楼主你现在搞懂了没有,小生表示同不懂。。。。。

没有,只能按着他说的来了。没人解释。我问了几个人,都没解释透彻。

网友B:
信号完整性揭秘,P147

网友:
不会真的是于博士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,只能按着他说的来了。没人解释。我问了几个人,都没解释透彻。

楼主,我翻了论坛里的帖子,找到了以下这个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86497-1-1.html
我觉得我们不明白的公式里面的那个1/2就是上面那个帖子里面的1/2。。。
不知你看过这个帖子没有。。。。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我翻了论坛里的帖子,找到了以下这个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86497-1-1.html
我觉得我 ...

看过了,这书好像是最新版的里面写的。感谢,只能这样理解,就是这么多的电压分布在这么长时间里面,那么总的电压量除以电流肯定没错。但是如果单纯的从串扰开始的时候去理解感觉一开始的量就是没有1/2.想象力没达到他们那个标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过了,这书好像是最新版的里面写的。感谢,只能这样理解,就是这么多的电压分布在这么长时间里面,那么 ...

其实经过细细的思考,我已经很肯定我之前的说法,就是这个1/2在作怪。但是我觉得反正也没有计算的必要,知道这件事就算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经过细细的思考,我已经很肯定我之前的说法,就是这个1/2在作怪。但是我觉得反正也没有计算的必要, ...

对,你后面贴上的那个帖子,里面的饱和长度这个我觉得好理解些。就是串扰这个有点让人抓狂

网友(2020-10-14):
引用 网友B:
信号完整性揭秘,P147

去找了书看,果然看了后明白了。解释比李玉山的书翻译的更透彻清晰。
转载下文字:后向串扰电压情形稍有不同,后向串扰电压传播方向与攻击信号传播方向相反,速度相同。即使耦合线的长度远大于信号前沿空间延伸长度(Tr时间内信号传播的距离)时,攻击线能注入电流的时间也只有Tr/2,因此后向串扰电压最大值可表示为Vb=1/2*Z0*Cm*V0/Tr*Tr/2*Vp。

这样就有了那两个1/2的来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