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在router布线时出现这种问题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3-07-25):
    因为刚开始学习用router布线,结果本来好好的板子突然从哪也不能画了,也不能推挤,请问下各位怎么回事。

网友(点评):
规则设置间距问题吧 或者是布线 线宽有点大了

楼主:
    没有啊,规则没有改过,之前可以走线的。

网友A:
    上传PCB让大家看看

网友B:
    一看就知道啦,楼猪的线宽设置的0.2毫米,间距不够,出不了线的。

网友C:
    是不是你不在当前层走线呀?又或者该网络被锁定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上传PCB让大家看看

    pcb公司加密的,估计上传了也看不了。发个我的设置给大家吧,看看有线索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看就知道啦,楼猪的线宽设置的0.2毫米,间距不够,出不了线的。

    间距怎么会不够呢?

网友B:
    问一下。你的焊盘多大。球距是多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你不在当前层走线呀?又或者该网络被锁定了?

    是在当前层走线,而且很奇怪有的地方就能走,主要是推挤也不起作用了。感觉上是间距不够,但是,很明显是够的。之前就是在这个设置下走线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问一下。你的焊盘多大。球距是多大?

焊盘0.25,中心距0.5.截图上两个灰色pad是一个net。都不能连接在一起。

网友B:
顶楼上,DRC关掉在走,看行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顶楼上,DRC关掉在走,看行不行。

    drc关掉当然可以啊。从能出线的pin拉了一根线出来,貌似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似的,但是我看了,没有任何的keepout。

网友B:
    仔细找找吧。你既然不能传文件,但是已经确定了是间距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仔细找找吧。你既然不能传文件,但是已经确定了是间距问题。

    我觉得不是间距的问题。你看,drc开着,右边的线和左边线间距明显是够的,但是,还是lay不动线。

网友:
    不猜谜了,自己慢慢找吧 你设置的问题

网友D:
    會不會是原本舖的Copper沒刪除 ?  刪了再試試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會不會是原本舖的Copper沒刪除 ?  刪了再試試~~

看了,没有copper或者keepout之类的,真奇怪,我在重头找所有的设置问题了。

楼主:
    我用了一种笨办法,选中所有的net,然后设置了规则,就可以布线了。。。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单个的特殊设置导致不能布线。

网友:
    是不是你的这个元件单独设置了规则,从你的图中左下角看明显走不出线(保护带和保护带的间距很小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