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修改这个东西?

楼主(2013-07-25):
放置过孔时候找半天没有找到怎么修改这个大小的,到底怎么修改啊

网友:
这是哪个版本,看着不习惯。这个应该是你的过孔焊盘的大小吧。在建立过孔的时候可以修改

网友:
楼主你是在router里面修改吗?   要在layout里面修改的哦

楼主:
嗯嗯,我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