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看我画的DDR

楼主(2013-07-25):
       各位路过的大虾,帮我看看我走的DDR2,思路错了没有。还有几个问题请教:
        1.     9.5的虚拟过孔在做板的时候会做成实孔吗。
        2.     router里面走时钟差分线的时候,如果从BGA引出就是单独一根走线,从DDR开始走的画就两根一起,这是为啥呢 ;时钟线不能像地址线那样的拓扑机构那样吗。(只能从BGA到到DDR1,在从DDR1到DDR2).如果大虾你不知道我说的是啥意思的画,你用router走下那个时钟线就知道了。
        3.     用3层好像走不完所有的DDR线,太菜了

网友:
    嗯嗯,不错,我也借来练练手。多谢楼主。

网友:
    我用的是9.3,在router里面试了一下,差分线从BGA引出也是可以的呢。

网友:
    9.5的虚拟过孔在做板的时候可以做成实孔。

网友A:
    从DDR-CPU或者从CPU-DDR都可以走差分线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从DDR-CPU或者从CPU-DDR都可以走差分线的

谢谢。可能是我设置那里不对。还是没找出来

网友:
    哈哈 下来看看  正好是练习文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