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请问表层铺铜与不铺铜对阻抗的影响

楼主(2013-07-25):
大家好,在做阻抗控制时,表层通常有两种做法:
1种是选择 不共面的,另外一种是选择共面的
实际用polar算了一下,其实两者差别不是很大,
完全可以在接受的范围内。例如单端也就是 54和52的差别。
共面阻抗会低一些,跟周围地与信号线的间距有关。

想问一下大家在控制表层或底层阻抗时,
通常选择那种,是出于什么考虑呢?

网友A:
如果是双面板,选择共面计算阻抗的时候当然要铺铜了 ;
如果是多层板,有了相邻的GND层做参考,可以不铺。如果铺了,对于多层板,GND离阻抗线距离多少影响很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双面板,选择共面计算阻抗的时候当然要铺铜了 ;
如果是多层板,有了相邻的GND层做参考,可以不铺。 ...

按照你的意思,如果是多层板,其实有条件还是在外层铺上铜,反正对阻抗影响也不大。
对别的其它信号完整性因素还会有影响吗?

楼主:
自己再顶一下,被allego版主移到这里了,看看各位专业人士的解答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按照你的意思,如果是多层板,其实有条件还是在外层铺上铜,反正对阻抗影响也不大。
对别的其它信号完整 ...

外层铺上的铜和信号线要保持一定间距,这样对阻抗影响不大,又可以抗干扰,减小辐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外层铺上的铜和信号线要保持一定间距,这样对阻抗影响不大,又可以抗干扰,减小辐射。

多谢,那以后有条件的话,就把铜给铺上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多谢,那以后有条件的话,就把铜给铺上。

内层信号也同样铺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内层信号也同样铺哦

内层信号也同样对阻抗影响不大吗?假如内层两个相邻的信号层,铺铜和不铺影响还是挺大的吧因为叠层厚度会改变。这个貌似对有些情况影响还是挺大的。
之前画过的板子都是内层不铺铜的,带状线阻抗模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