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E X1 的复位问题

楼主(2013-07-25):
不知道哪位大侠对PCIE X1有研究,可以让PCIE上的设备彻底复位?

网友:
參考 PCIe 規範

PERST# 只出現在三種狀況
  • 開機
  • 進入 D3COLD 狀態
  • 關機

如果能進入 D3COLD 狀態,然後再甦醒(WAKE#)過來,這樣是能產生一個 PERST# 的循環。看起來 PERST# 有點像 Power On Reset。

如果無法這樣做可退而求其次用 Hot Reset,從 Data Channel 送 TS1 (Training Sequence 1),這個 PCIe Host Chip 應該能辦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