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ADS的2D LINE的封装问题,谢谢大家!

楼主(2013-07-25):
    请问大侠,在logic和Layout中如图这些2D line做的这些是在哪里弄的,谢谢

网友:
    做一些特殊说明:比如工艺要求,无铅标识,条形码放置区等。

楼主:
    这些东西应该在哪里做,比如我想加一个PCB的过炉方向,我怎么加到这个里面去?
谢谢!

网友:
    用2D line画好,combine,然后右键就有保存到库选项保存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