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U的IO设置为Open Drain模式,为什么又有内部上拉电阻?

楼主(2013-07-25):
大家都知道,设置成Open Drain的引脚一般没有内上拉电阻的,这样外部接上拉电阻可以有更高的电压,可最近看到一款芯片,Open Drain模式下使用内部上拉电阻,这样如果外部电压更高时还不能直接驱动了 ,还得电平转换吗?那这引脚的Open Drain模式没什么用啊

网友:
内部上拉一般比较弱,外部再加上拉的时候注意上拉电平的选择,一定要和内部的一致,否则会漏电或者逻辑电平问题。一般的GPIO,上下拉什么的都可以软件控制啊,你叫驱动把内部上拉取消了不就可以了吗?

网友:
是的,open drain,内部是无上拉的

楼主:
仔细看了手册,Open Drain模式时有上拉电阻,不能通过软件关闭,而且手册还强调Open Drain模式下无需外部上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仔细看了手册,Open Drain模式时有上拉电阻,不能通过软件关闭,而且手册还强调Open Drain模式下无需外部上 ...

电平不匹配的话,那你看看这个IO是那个电压domain的,可不可以更改,如果都改不了的话,恭喜你,你只能加level shifter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