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帖,布线时按*键不能放过孔

楼主(2013-07-26):
3金币

AD10,打开了以前画的一块板子(也是AD10建立的)想继续画完,结果发现按*键发现在布线时不能换层并放置过孔,过孔规则设置的是0.4mm/0.8mm;但不布线时可以在顶层底层切换,以为是4层板的缘故,就把电源和地平面去掉了,结果还是这样。并且只是这个PCB板有这个问题,别的PCB图没事。
将该PCB另存为低版本的后再倒入就没事了,但设计规则貌似就和原来有出入了。
求教,我这个问题出在哪里?是设计规则有问题吗?应该如何解决?

另外,板子后面那张类似打印纸的白色矩形背景如何去掉?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板子后的白纸选项  可以这样操作:DESIGN => BOARD OPTION 弹出对话框的右边区域有DISPLAY SHEET 复选框 ,取消选择后就没事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按*无法换层加过孔的问题,是这样解决的:
DESIGN => RULE   弹框里看 Routing部分,再选择Routing layers,看里面的Eablelayers中的上下两个层的复选框勾上。

网友A:
你可能只打开了一层,你要至少打开两层才可以用星号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能只打开了一层,你要至少打开两层才可以用星号键

四层全开的。

网友:
可能是规则设置的问题,楼主可以仔细检查下你的规则

网友:
已解决,可参:

求助帖,布线时按*键不能放过孔
http://www.pcb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57751&fromuid=63313

希望楼主能将原因整理到此贴(有头有尾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