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求教:%coupling和rise time(ps)分别代表什么含意呢???

楼主(2013-07-26):
以前一直没有关注过在Net Manager 窗口里的%coupling和rise time分别是什么意思,请问一下有哪位了解,指教一下。差分和单端分别应该设成什么值?

网友A:
耦合系数和上升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耦合系数和上升时间。

字面上是这样理解的,不知道具体意义何在啊。
第一:一般与间距、铜厚和介质等有关,这里的耦合系数是人为设置的,不知道是为什么;
第二:上升时间越快,耦合系数越大,可以理解。

网友(点评):
耦合系数:其他信号对关键信号的耦合超过此设定值则考虑在内,否则不考虑 上升时间:上升时间是SI最最关注的问题,不解释

网友(2014-05-13):
qingdalj 的点评解释的很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