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GA信号经OP后显示偏红

楼主(2013-07-26):
各位大侠,小弟最经挑一个板子,VGA信号因为要一分二,所以用了个OP,但是经过OP后输出到显示器的颜色偏红(小弟已经通过飞线,验证了没有经过OP时的信号显示是正常的),不知道这个是因为什么问题,希望大家给点建议,电路图如下。那个OP用的是ADA4861-3

VGA一分二

VGA一分二

网友:
你的OP有没有按照规格书说明的来配置? 譬如说OP的增益

网友:
    多数都是带宽问题

网友:
    阻抗匹配

网友:
    放大倍数对吗?
    运放带宽够了?
输出阻抗是75欧吗?

楼主:
    对不起各位,最后查找发现,实际是RGB三根线接混了,重新接后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