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rk的使用问题,请教~~~~

楼主(2013-07-26):
    公司之前都是使用的方形Mark点,现在想改成圆形的Mark点。
但SMT部门说,不建议修改。会造成他们很大的工作量。
    所以,想请教一下,会产生什么工作量???

网友A:
    什么工作量?就是生产时改变mark的类型?这样的工作量也大?比你替换一个零件的封装方式要简单多了!放心吧!你换成什么样的图形,他们就得使用什么图形,圆形,方形,三角形,十字型,菱形…当然mark周围不要有干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什么工作量?就是生产时改变mark的类型?这样的工作量也大?比你替换一个零件的封装方式要简单多了!放心吧 ...

    经过协商,我知道SMT为什么工作量大了。
现在是方形的,所以SMT不用确认就可以直接用。
    如果切成圆形的,SMT切线的时候,要去确认是方形的还是圆形的。好像要去改设备参数,改成扫描圆形。
每次切线要花1分钟,1天切20次线。算下来,还算是有差别的~~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经过协商,我知道SMT为什么工作量大了。
    现在是方形的,所以SMT不用确认就可以直接用。
    如果切成圆形的 ...

    不知道你们公司使用的是什么机型,大多数的设备程式是可以提前完成Mark的设定,从而节省切线的时间。

网友(2014-05-13):
    工作量就是重新识别。。。

网友:
    公司MARK点还是统一的好,不要一下圆形一下方形,再说你们公司之前一直用方形,没必要更改啊。

网友(2014-10-22):
    MARK点主要作用方便SMT时辩识对位,圆形比方形更好,建议修改喔!

网友:
    只要MARK点的中心点坐标没有改变,换成什么形状的都没有在影响,其实圆形的是最常规的

网友:
    这个对设计人员来说确实很方便,在生产的话需要更改扫描参数,设置,其实一次性更改到还好,就怕改来改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