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outer里面走差分线出现这样的问题

楼主(2013-07-26):
    大家好,我在router里面走差分线的时候像图中所示的,上面是从CPU下来的线,过孔左右两边各是一个DDR。我从CPU下来到达过孔的时候,怎么就是连不到过孔上去,是什么地方设置了吗?望解答,谢谢。

网友:
    关注中,期待高手解答!!!

网友:
    是不是没有达到等长呀

网友:
    因为你这两根线设置的规则和总体规则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