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层别显示

楼主(2013-07-26):
各位大侠  小弟的有一份PCB文件 在所有图层都打开的情况下 查看图层的时候只能查看top层 其余的层查看不了  感觉像是锁住了一样 别的层别看不了   ,换了个PCB文件每个层别是可以查看的    请问 谁知道是哪里设置问题啊?

网友A:
无图无真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无图无真相

这不需要图啊  我层别换在bottom 层  可显示的还是top层  清楚我的问题了吗?

网友B:
设置里把Active layer come to front勾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设置里把Active layer come to front勾上

   谢谢

网友:
直接 D 回车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