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流二极管发烫

楼主(2013-07-26):
我用的2A的SMA贴片式的整流二极管,发现很烫手不能放在上面,但是我测试了下通过的电流也不过在400ma左右离最大的2A电流相差甚远,这个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:
建议你看下整流二极管的“反向恢复时间”这个参数,因为一般整流二极管应用频率较低,"反向恢复时间"较长,如果和你的Fsw不匹配的话,可能会引起二极管的功耗增加,管子发热。楼主最好还是把图贴上,便于分析。

网友A:
如果是一般二極體,假設 VF = 0.6V,0.6V x 400mA = 2.4W。

SMA 封裝的逸散功率(Power Dissipation)約 1.5W 左右,早超過其散熱能力了!

有三個方法︰

  • 把銲盤(Pad)加大當散熱片,不過面積不小,可能不太好看。
  • 選用逸散功率(Power Dissipation)更大的封裝。
  • 選用 VF 值較小的二極管,如消特基二極管(Schottky Diode)

网友(点评):
0.6x400ma=0.24w吧

网友(点评):
狗大出丑了,太开心了!

网友(点评):
超级狗斑竹超级,顶一个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一般二極體,假設 VF = 0.6V,0.6V x 400mA = 2.4W。

SMA 封裝的逸散功率(Power Diss ...

看来大神也有打盹的时候啊,呵呵!

我很开心 ,^_^
吃芝麻沒有不掉燒餅的!>_<|||
哈!大家開心就好。

网友:
“吃芝麻沒有不掉燒餅的”,精辟!!

网友:
超級狗  吃芝麻沒有不掉燒餅的!>_<|||

「仙人打鼓有時錯,腳步踏差誰人無」

网友:
楼主 会不会是假货呢 才一点点电流 怎么可能会那么烫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一般二極體,假設 V[sub]F[/sub] = 0.6V,0.6V x 400mA = 2.4W。

SMA 封裝的逸散功率(Power Diss ...

既然SMA功率这么小为什么还要做成最大电流为2A的呢,那样即使焊盘加大,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么

楼主:
我是使用了三个管子串联的用于降压后输入LDO的,谁知道会这么烫

楼主:
我选用的是S2M 型号的二极管,理论上应该没那么烫吧

网友(点评):
Forward Voltage = 1.15V @ 1.5A @_@

网友B:
以前看到TI有个文档是关于提高LDO输入电压范围的,楼主可以参考下,感觉比串那么多二极管可能会更好些
http://www.ti.com.cn/general/cn/docs/gencontent.tsp?contentId=53426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以前看到TI有个文档是关于提高LDO输入电压范围的,楼主可以参考下,感觉比串那么多二极管可能会更好些
htt ...

仔细看了下,可以实现,但是有个问题,输出的电压随电流变化大不大,电源稳压器输入在6V左右但是电流可能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,这个还能够适用么

网友:
“为了确定 MOSFET 栅极的最小偏置电压,就需要 MOSFET 漏极电流 (ID) 与栅—源电压 (VGS) 数据表曲线图表。就 IRF7601 而言,这些曲线表明该器件要实现 100-mA 的输出电流所需的 VGS 应略低于 1.5 V。由于在 100 mA 情况下,稳压器的最大压降为 100mV,因此稳压器的输入电压必须保持高于 2.9V。从而,MOSFET 栅极偏置至少为 1.5 V + 2.9 V = 4.4 V,这样的话,当 MOSFET 提供 100mA 电流时,其源电压不会降至 2.9V 以下。最大栅极偏置电压一般为稳压器所推荐的工作电压,或为 5.5V。该电压提供超出所需的栅极驱动,以为稳压器在断电模式下提供 1μA 的静态电流。尽管栅极可以在 4.4V 至 5.5V 之间进行偏置,但是应选择一个 5.0V 的偏置电压,以解决阈值电压下的各种变化情况”
这上面对偏置电压的设置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,MOS的偏置电压设置要根据LDO负载情况来调整,满足LDO输入电压需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