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了一个磁盘矩阵机箱,但是RAID功能有些问题,不知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没?

楼主(2013-07-26):
SATA信号从两片JMB393出来经过1块背板->sata线缆->硬盘背板。设置RAID属性后,重启发现RAID属性丢失。(关闭raid功能访问读写单个硬盘正常)怀疑背板走线或者这种连接方式存在问题。RAID磁盘访问时是几个磁盘同时收发信号的,会不会存在干扰。不知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没?该怎么分析解决,头疼。。。

网友A:
你设置的是RAID几?可以设置Lun吗?RAID0,RAID1,RAID5,RAID10模式都这样吗?
设置RAID后,我记得好像是不需要重启就可以成功的。
我看大多数的存储器都是背板上就留有硬盘的接口,将硬盘端上好转接板后,转接板接口是可以直接插入到背板硬盘接口的。是单一事故还是批量性的?楼主试着看看软件设置、信号完整性等这方面有无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设置的是RAID几?可以设置Lun吗?RAID0,RAID1,RAID5,RAID10模式都这样吗?
设置RAID后,我记得好像是 ...

设置的是RAID5,连接如图所示。后面一种只有一个背板的就没有出现这中故障。

两个背板+一条sata线

两个背板+一条sata线

一块背板

一块背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