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请教一个关于差分线对打伴随地过孔的问题

楼主(2013-07-26):
请问,对于4层板,叠层为:信号--电源--地--信号

如果顶层的差分信号需要换层到底层,那么这种4层板还需要打伴随地过孔吗?
当然还有个前提是表层信号层不是共面的阻抗结构。

个人觉得这个地过孔只可能跟第三层地相连,不会起到各自就近地的作用。

楼主:
这里的人气啊,真心的不旺。难怪。。。

楼主:
没人回答,继续顶!

网友A:
你的差分在顶层是参考第二层(电源层),换到了底层后是参考第三层(地层),这里的回流肯定是不能连续的啦。打地孔也没有用。

网友B:
要先搞清楚打地孔的目的,如果top参考的是VCC,打地孔是没用的,可以在旁边放个电容。
电容因为寄生参数影响,也不一定就完全解决问题。
既然是四层板,VCC层给差分留个GND shape,换层时加地过孔,如果Gbit的高速线就要处理反焊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差分在顶层是参考第二层(电源层),换到了底层后是参考第三层(地层),这里的回流肯定是不能连续的啦 ...

是啊,我也是这么认为的,貌似打地孔没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先搞清楚打地孔的目的,如果top参考的是VCC,打地孔是没用的,可以在旁边放个电容。
电容因为寄生参数影 ...

我觉得你说的第二种方法靠谱,可以在差分对下方留出相随的地shape铺铜,
这样的话,打地过孔就有意义了。

网友(2019-07-30)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差分在顶层是参考第二层(电源层),换到了底层后是参考第三层(地层),这里的回流肯定是不能连续的啦 ...

为啥打地孔没有用,底层是参数第三层gnd层呢

网友(2019-09-07):
    问一下,如果是共面呢,顶层和底层都有地铜箔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先搞清楚打地孔的目的,如果top参考的是VCC,打地孔是没用的,可以在旁边放个电容。
电容因为寄生参数影 ...

    请问一下,VCC层给差分留个GND shape,是不是就是差分走线下方的VCC层弄个局部的GND网络,要把所有的走线包含进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