稳压电路中负电压V-是咋样产生的,原理是?需要改变负电压大小,咋调?

楼主(2013-07-27):
稳压电路中,我需要改变V-的大小,咋调,L1起到什么作用

楼主:
C18可以用1UF的电容,还是只可以用0.1UF电容

网友:
这个原理前面有个贴子专门讨论的,楼主找找看!!

楼主:
3楼,可以给个链接不?找了一下,还没找到

网友:
多加几个bat54就可以把电压输出得更高(只能是3.3v的负整数倍)

楼主:
有没计算方法,5楼

楼主:
刚在D22后面加了个BAT54S,结果还是-4.17V,没像5楼说的那样,会升高负电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刚在D22后面加了个BAT54S,结果还是-4.17V,没像5楼说的那样,会升高负电压

光增加BAT54S是没用的,因为BAT54S只是起到控制电流流向的作用,其中左边的二极管是给C18充电并形成负压,右边的二极管输出负压的。你要增加负压,就必须增加二极管加电容的组合,使输出C18电容上面叠加更高的电压,经过反向,才能输出更低的
负压,下面这个图你可以参考下。另外,这个简单的类似chargepump原理的负压产生电路,只能倍压。

网友:
MID产品用到类似的电路,受教了

楼主:
按照8楼的方法,我加了个BAT54S与电容,现在电压达到了-11V,首先感谢8楼,其次EDA的所有同仁。
不过,当L1断开时,C18的下方是3.3V,上方是-1.55V,D22第一脚是-5.3V,,L1接上时,D22第一脚是4.1V,好像跟输入的3.3V,不是倍数关系?
D22的两个脚电压一个是-1.5V,一个是-5.3V是咋计算出来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