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图的电路,三极管推动MOS管,帮我分析分析。。

楼主(2013-07-27):
COOL, HEAT接单片机的IO口, S8050开关管驱动MOS管,右边的COOL端子输出正5V或者-5V。
当COOL高电平,HEAT低电平时 Q3和Q7导通,右边COOL输出1脚是负极,量1 2脚电压为5 V 。大家帮忙分析下,电路时这样工作的吧???

网友A:
H桥电路,上管低开启,下管高开启;
上下桥臂不能同时开启。
桥是对角管子工作,输出可正可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桥电路,上管低开启,下管高开启;
上下桥臂不能同时开启。
桥是对角管子工作,输出可正可负。

谢谢和  我去看看书

网友:
单片机输出应该是PWM控制,(可调输出电压大小),所以你量到的电压不一定就是5V

网友:
如何产生负电压?????求解释。。。大神们!!!!

网友:
所谓电压正负其实是选取参考电平,5V的参考电平是地,反过来以5v为0参考点,地不就是-5v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