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和PADS安装后无法启动Cadence的解决方法

楼主(2013-07-27):
 解决方法:
右击我的电脑——高级——环境变量——在系统变量里有path选项——双击打开。在原先的系统环境变量

path=d:\mentorGraphics\9.2pads\SDD_HOME\common\win32\bin;d:\MentorGraphics\9.2PADS\SDD_HOME\common\win32\lib; %SystemRoot%\system32;%SystemRoot%;%SystemRoot%\System32\Wbem;  %SYSTEMROOT%\System32\WindowsPowerShell\v1.0\; %MGC_HOME%/bin;%MGC_HOME

%/lib;%MGC_HOMEBS%\bin;%MGC_HOMEBS%\lib;的最前面添加:

(选中系统环境变量path->按编辑钮->从开始处插入)%CDSROOT%\tools\pcb\bin;%CDSROOT%\tools\Capture;%CDSROOT%\tools\bin;%CDSROOT%\tools\jre\bin;%CDSROOT%\tools\fet\bin;%CDSROOT%\tools\specctra\bin;%CDSROOT%\tools\libutil\bin;

切记,不要删除原先的系统变量,要用分号隔开,然后添加。

问题补充:此问题的出现是因为orcad Capture无法定位msvcr90.dll。确保cadence软件的path环境变量值位于mentor graphics前面后,问题就解决了,也可以在安装PADS前先安装Cadence,否则会提示cadence部分组件无法找到程序入口点,无法定位于某dll文件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!

网友:
我也顶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