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师门看看我这个改过后的pcb

楼主(2013-07-28):
看看能不能打板了,有什么问题呢?先谢谢了!

楼主:
我是新手哦,帮我看看哦,PADS 9.5

网友:
    9.5打不开,我的是9.4

网友:
    安装pads9.3,表示打不开

网友:
    不错,不过注意细节,比如最右边铺地多出来个尖尖的。。。。 虽然你都铺铜了掩盖了线。但是走线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自己觉得应该先把线走好再去铺铜。不是说线联通就算事。

网友:
    怎么不上传个ASC文件!

网友:
    楼主 你发这文件这么高版本 是不是要歧视其他版本低的?

网友:
    强烈要求降低版本,交流共享下。。。

网友:
    降低版本,交流共享

网友:
    1.一二次侧就>5mm
    2.左下螺丝孔距离AC IN 太近

网友A:
    为什么所有走线上要包一层铜皮呢?不解,感觉多此一举吧

网友(点评):
增加走线面积,减小阻皜

楼主:
    走线比较小,铺铜可以增加走线面积(只针对我这种电源板有这种想法),就这个问题请高手发表高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画得不错,布局美观合理,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

谢谢赞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所有走线上要包一层铜皮呢?不解,感觉多此一举吧

    那直接把线走粗一点不就可以了吗?这两者有何区别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