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怎么标注shape的圆弧半径,还有画圆怎么指定半径

楼主(2013-07-28):
谢谢,画圆用输入坐标方式指定圆心后,能不能以一样的方式指定半径

网友A:
可以,指定圆心后,ix你需要的半径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指定圆心后,ix你需要的半径即可

请教,如ix,y 等这些命令是什么意思啊,我只知道x是指定坐标,其它还没搞明白

网友B:
ix iy 是increase 后面填上你想增加的相对数量 就ok  自己试验几次 就知道了
还有 当仅仅想某个方向增加一定的数值,您可以仅仅输入 ix 或iy 后面加数值 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x iy 是increase 后面填上你想增加的相对数量 就ok  自己试验几次 就知道了
还有 当仅仅想某个方向增加一 ...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