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惹的祸

楼主(2013-07-28):
       最近在调一板路由板子,常温下进行打流量,有些板子出CRC,有些不出,相当棘手。
       没办法,只能从会出CRC板子下手,板子所有功能都正常,就是可靠性问题,第一反应,电源和时钟,对眼图和时钟测量都符合要求。于是又对上电顺序进行测量,也OK,开始怀疑是否初始化问题,于是拉上驱动兄弟一起调,还是无济于事,没办法,还是从硬件出发吧。
      还是从电源出发吧,时钟毕竟不正常,其它LANE也应该存在问题,于是在电源处加电容,小电容一点效果也没有,看来不是高频引起,那就加大电容,系统跑着情况下,加了几百UF电容,瞬间CRC变少,看来还是低频问题,示波器又架起,看看纹波噪声,测量结果一看,傻眼了,都相当小,看来低频也OK,那么这大电容加上去起什么作用呢,至今是个迷。
      开始怀疑是否大电容并不是滤低频噪声,而是把PCB谐振点拉低,周末,仿真人员也不在,没办法,得靠自己,把整个平面电源直接从直流电源飞进来,把电感翘起来,打起流量一看,CRC没有了,难道直流电源比电源芯片电容多,为了更接近实际情况,不用直流电源。
      再次找了一个电源模块,调成3V3输出,直接飞进来,上电,系统起不来,奇怪吧,开始以为是焊接短路了,用万用表量也没短路啊,没错,电容太大了估计,于是用直接电源先给板子充一下电然后立即用电源模块上电,板子起来了,看来是电源模块过流保护了,板子起来,CRC也没了,看来是电源芯片OR上电时序某个参数导致,明白拉起电源专家分析。
     从这次定位问题看来,电源、时钟、上电瞬间直接导致单板运行的可靠性。

网友:
    兄弟呀,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,CCD板的+15V电源和-7.5V电源用示波器测量纹波较小,图像有条纹,加了两颗100uF的钽电容,图像效果改善,用示波器测量纹波,没什么改善。
不知道这电容是怎样改善效果的……

楼主:
    继续定位吧,问题终究会有原因的,深入分析会有收获,菜鸟才会有进步,不然咱们就一直是菜鸟啊

网友:
    菜鸟请教一下CRC是什么参数?

网友A:
    菜鸟同求CRC是什么参数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菜鸟同求CRC是什么参数?

這下子換我開心了!

网友(点评):
[鄙视]你也不解答下......

网友(点评):
是不是循环冗余较错 出错?

网友(点评):
CRC即循环冗余校验码(Cyclic Redundancy Check):是数据通信领域中最常用的一种差错校验码,其特征是信息字段和校验字段的长度可以任意选定。 CRC报错应该就是通信数据校验出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這下子換我開心了!

问题没这么简单,目前定位结果,开关芯片环路参数设置不够好,带宽有点窄,拉大后,CRC消除,但从另一方面来说,CPU和SWITCH或许存在相频关系,也可能是CPU相关模块抗干拢能力较弱,已经同时和厂家就此问题展开沟通。

网友:
    CRC是什么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