绘制PCB封装的时候,焊盘的设置?

楼主(2013-07-29):
画直插封装的时候,一般焊盘都要设置assembly drawing top、assembly drawing bottom、layer_25。对吗?
画贴片的时候要设置哪些层呢?

求解。。。

网友:
    插件封装,我只设置了焊盘层和钻孔层;贴片封装我只设置的焊盘层。25层以及机械层我都没设置过,因为我从来还没用到过。简单的设置感觉就很够用了,简单明了。
    希望楼下的拍砖。

网友:
    贴片封装简单点的只有 TOP.

我的完美贴片封装有用到
    TOP
Layer 20
Layer 2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