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电路指教

楼主(2013-07-29):
本人小白,想问下这个电路的原理。C101,C104以及R138,R141的作用
学校学的和真正的设计还是有段距离的!

楼主:
三极管9012集电极后面是接电源延时芯片的VDD

网友A:
的确是新手,你发的电路只是上下电的一部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的确是新手,你发的电路只是上下电的一部分。

是的,这个小电路还是不太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这个小电路还是不太懂

你发的不是整个电路,所以没办法评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发的不是整个电路,所以没办法评论

完整电路

网友:
U13是个延时和电压检测芯片,电源键按下和松开后,U13产生一个延时复位信号,power_en则被拉高至Vout,电源就起来了。

楼主:
把R138,C101,C104去掉可以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把R138,C101,C104去掉可以吗?

R138的作用是默认状态是不导通。去掉的话基极悬空,状态不确定。C104有防抖的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138的作用是默认状态是不导通。去掉的话基极悬空,状态不确定。C104有防抖的功能。

有理。
按一下开机我可以理解,长按关机怎么理解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理。
按一下开机我可以理解,长按关机怎么理解?

长按关机用软件在CPU或MCU里控制

网友C:
    R138,R141给基极上拉,使管子的Vb=Ve,管子截止,这里不可以去掉,为什么要加R141呢,是因为按键按下时,三极管的一个PN结和R141组成回路,在R141上有压降,保护三极管PN结不被烧坏(PN结只能承受0.3或者0.7的压降),如果将R138接到三极管基极,按下按键时,无法拉低基极电压。
    C104的作用是为按键消抖;
由于有了C104,上电瞬间,R138,R141,C104也构成一个回路(电容瞬态相当于短路),将三极管基极电压拉低了,造成误开机,为了解决误开机,引入了C101,上电瞬间,C101短路,为C104充电(此时C104无法将基极电压拉低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R138,R141给基极上拉,使管子的Vb=Ve,管子截止,这里不可以去掉,为什么要加R141呢,是因为按键按下时,三极 ...

讲的很好,回想起了我的导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R138,R141给基极上拉,使管子的Vb=Ve,管子截止,这里不可以去掉,为什么要加R141呢,是因为按键按下时,三极 ...

分析电路时,可以把上电瞬间电容视为短路,稳定后电容视为断路。这样对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分析电路时,可以把上电瞬间电容视为短路,稳定后电容视为断路。这样对吗?

    电容的瞬态特性,可以看下模拟电路上所讲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R138,R141给基极上拉,使管子的Vb=Ve,管子截止,这里不可以去掉,为什么要加R141呢,是因为按键按下时,三极 ...

很给力的回答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