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这个问题如何解决?

楼主(2013-07-29):
打开之前就是这个提示,

打开后板框修改不了,

楼主:
我重装了软件都没用,是不是要重装系统?

网友:
我用AD13 从此没见过这个了 腰都不痛了   但是很怀念

楼主:
坐等大神回答

网友:
板子报错有问题啊,换版本试试呢

网友:
重装,关掉你的杀毒软件试试。。

网友:
环境变量没设置好

网友:
没遇见过这种情况,sorry

楼主:
要重装系统,谢谢6楼.